求解双线圈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9-01-19):
我在S7-200PLC里写了很多个POU,里面有相同的输出点,但是POU的调用都是单独调用的,如果我只调用一个POU,那另一个没有被调用的POU里的输出线会造成双线圈输出吗

网友A:
不会,至少安川不会

网友B:
不会的,只要不参与扫描执行就不会双线圈!

网友C:
不会,不放心的话你可以仿真一下啊

网友D:
不扫描的程序不应运算结果,只是要注意的,如果最后一次扫描结果为1,而后没有调用其他pou,结果依旧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