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9):
今天去面试的一个题目,把我难到了。这题目如何做啊???
FX2N的PLC,要用4个高速计数器同时计数,当X6闭合时,4个高速计数器的每一个计数器分别不等于100时马上中断输出。如果4个高速计数器分别都是等于100,然后X7复位4个高速计数器,重新开始计数下一轮。

网友A:
这题目不难啊。。。一般你只要讲出思路来就行了。。。
X6闭合时, 比较一下那四个高速计数器C就行了。
你讲完思路后,补充一下说FX2N停产了,早被 FX3U代替了,按现在主流应该用FX5U。
这样你就被录取了。。。

等上班后,有机会遇到领导或者高管,把这个行业里的英文专业词扔一堆给他,比如FB、ST、SSCNET、Enternet、CC-Link IE、Modbus、PID、ProfiBus-TCP、DeviceNet、MES......
最好是他平时有些耳熟但又不完全了解的那种。这样你很快就能成为高级工程师,月薪2万起了。
  • 下载积分:+1(zjcxylm) 有才
  • 下载积分:+1(si.yan) 学坏了,皮了。我们还旧 ..
  • 下载积分:+2(totti10) 皮
  • 下载积分:+1(wangbao3221) 真是好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题目不难啊。。。一般你只要讲出思路来就行了。。。
    X6闭合时, 比较一下那四个高速计数器C就行了。
    你讲完思路后,补充一下说FX2N停产了,早被 FX3U代替了,按现在主流应该用FX5U。
    这样你就被录取了。。。

    看样子我要把这些英文单词背熟了,下次面试必过

网友C:
    你面试的是什么行业的  我们这个行业好像不怎么用中断和高速输入

网友D:
    还是1楼的,老板高见呀

网友E:
    面试的是什么岗位

网友F:
    版主说得对,FX2N很少有用,还有FX1S,很小的治具还是可以用的,经济实惠,几百块钱搞定

网友G:
    就是数值的比较啊,不复杂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题目不难啊。。。一般你只要讲出思路来就行了。。。
    X6闭合时, 比较一下那四个高速计数器C就行了。
    你讲完思路后,补充一下说FX2N停产了,早被 FX3U代替了,按现在主流应该用FX5U。
    这样你就被录取了。。。

    为什么你说的这些 我基本做过了 月薪还没1W

网友I:
    版主高招

网友J:
    版主高招,这技能好。。
引用 网友A:
    这题目不难啊。。。一般你只要讲出思路来就行了。。。
    X6闭合时, 比较一下那四个高速计数器C就行了。
    你讲完思路后,补充一下说FX2N停产了,早被 FX3U代替了,按现在主流应该用FX5U。
    这样你就被录取了。。。

网友K:
    可以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题目不难啊。。。一般你只要讲出思路来就行了。。。
X6闭合时, 比较一下那四个高速计数器C就行了。
你讲完思路后,补充一下说FX2N停产了,早被 FX3U代替了,按现在主流应该用FX5U。
这样你就被录取了。。。

版主威武

网友M:
你碰到这些面试官好歹还懂一点,我碰到的奇葩的,公司内部做设备的,面试的领导据说还是科长,问我电机选型,不用调速器变频器,怎么选择一个2000转的电机型号,非要我说个具体步骤,我说这种东西直接找型录按自己需求的找不就好了吗,需要什么转速的,需要什么电压,需要什么功率的。他马上补充说,不靠任何外部东西选型。问的我始终搞不懂他啥意思。他得意的说他们的经理就是做机械设计的,电机都是他选的,他们经理都是不用辅助工具的,我越发懵逼。直接请教他,你觉得电机选型应该是机械设计的选还是电气设计的选?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碰到这些面试官好歹还懂一点,我碰到的奇葩的,公司内部做设备的,面试的领导据说还是科长,问我电机选型,不用调速器变频器,怎么选择一个2000转的电机型号,非要我说个具体步骤,我说这种东西直接找型录按自己需求的找不就好了吗,需要什么转速的,需要什么电压,需要什么功率的。他马上补充说,不靠任何外部东西选型。问的我始终搞不懂他啥意思。他得意的说他们的经理就是做机械设计的,电机都是他选的,他们经理都是不用辅助工具的,我越发懵逼。直接请教他,你觉得电机选型应该是机械设计的选还是电气设计的选?

老哥我不是抬杠,不过我觉得电机真的是机械的选,毕竟机械负载惯性之类的需求机械的才知道,或者机械选好规格让电气来选喜欢的牌子或者系列。但是他想装13说自己能不依靠任何外部东西选型就让他装好了,那种就是数学考试考个80来分然后在专研奥数题的人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这题目不难啊。。。一般你只要讲出思路来就行了。。。
X6闭合时, 比较一下那四个高速计数器C就行了。
你讲完思路后,补充一下说FX2N停产了,早被 FX3U代替了,按现在主流应该用FX5U。
这样你就被录取了。。。

工控单平均月薪来说不包奖金,能上2W的还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