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指令为什么要延迟一个扫描周期执行

楼主(2019-01-20):
关于三菱plc,台达plc中定位指令执行时,官方例程要求延迟一个扫描周期,为什么不能立即执行呢?前段时间有碰到一个编程师傅问他,据说不延迟,程序会很不稳定?求解?

网友A:
这个是和内部的特殊继电器有关系的 因为这2家的特殊继电器都是会持续一个扫描周期 例如三菱的M8029(台达的M1029)触发后都是会持续一个扫描周期 所以官方肯定会建议你在连续定位的时候 需要间隔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西门子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C:
都有的,这是PLC内部定的

网友D:
关于三菱plc,台达plc中定位指令执行时,官方例程要求延迟一个扫描周期,为什么不能立即执行呢?
如果不延迟一个扫描周期Y000的脉冲监控M8147就无法执行。这个是必需的...
qqq178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