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台达ES2程序可以下载到EC的型号吗

楼主(2019-01-20):
请问师傅台达ES2程序可以下载到EC的型号吗,EC有原点回归指令吗

网友A:
一般情况是不可以,正 常人选型都是有理由的,EC比ES2功能低,便宜。具体当然要看具体情况,不要盲目,要看手册

网友B:
EC是ES2的廉价版本,不确定。你可以编译、下载测试下,如果指令有问题会报错。

网友C:
看有没有不支持的指令,以及停电保存区的装置的应用情况。

专业外协

网友D:
注意硬件支持的问题 EC最大脉冲输出能力是10K ES2是100K 还有一些其他的吧 可以把程序转换成EC PLC的程序 然后在灌到EC里面去

网友E:
如果指令有问题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