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1):
为什么看到好多EPLAN工程项目都不编线号,包括EPLAN例程项目,这样也行?欢迎大家发言

楼主:
还是用设备标识符代替了线号?

网友A:
线号用设备标识符+连接点代号,或者有的直接用连接点代号,设备上贴高层代号+设备标识符。这是很好的线号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号用设备标识符+连接点代号,或者有的直接用连接点代号,设备上贴高层代号+设备标识符。这是很好的线号方式。

tks!

网友B:
每个设备原件都是唯一的,只要图纸跟设备连接点标识保持一致可以不用编号。当然也看个人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设备原件都是唯一的,只要图纸跟设备连接点标识保持一致可以不用编号。当然也看个人习惯。

不编号的话,不是查找故障的时候就不方便了,得扒拉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