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问个左移问题

楼主(2019-01-21):
我要给左移移动位不固定以D来给值
有办法达到吗?
又或著下面问题能帮解吗
sftl M100 M80 K3 K1 这是正常的
K3能用H 能问下H是代表什么?

网友A:
H代表16進制,K3只能用K或H,後面那個K1,如果是FX3可以用D,FX2就不行

楼主:
嗯知道了 感谢

网友B:
可以拆中的办法,指令里填左移一次,加一级循环,D控制循环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