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1):
各位师傅,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公司有一台丹佛斯变频器,型号为FC302,功率为315Kw,运行方式为:

运行指令为端子控制,端子18设置为启动+正转指令;端子19为反转指令;频率来源设置为电动电位计,端子32为加速,端子33为减速;

运行的时候可以正常启动和停止变频器,也可以正常的加减速,但是故障来了,不定规在什么时候,运行中电机的速度突然从设置值突然降到0速,必须手动再次加速到要求的转速。

此类故障有可能在开机初期的10分钟内连续出现数次之多,也有可能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也有可能一次不出现,完整的运行整个班次。

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已经给客服电话过,客服分析说加减速端子有接触不良的原因,但是,这个变频器的端子控制加减速是电动电位计的,无论加速还是减速都是必须在信号闭合的时候运行频率才会发生变化。正常不操作加减速端子的时候,触点是断开的。
也检查过整流桥,正常。

个人怀疑是CPU有问题,因为电动电位计给定之后,CPU没有了存储功能,导致转速突然降低。

注:这个故障发生后,变频器没有报故障代码。

网友A:
排除接线问题后就是控制板的偶发故障,可以把减速端子不接线试试。

网友B:
用面板控制方式试一下吧,先排除外部的影响

网友C:
查查电动电位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