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2):
组态王如何实现整形数据的小数点输入,比如D0 为16位整型数据,在输入框输入D0=1.5怎么实现,有些触摸屏是可以这么用的,组态王可以吗?

楼主:
高手们有招吗,没有我只能画个小数点了

网友A:
带小数的你只能用real   32位
你还能用1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小数的你只能用real   32位
你还能用16位的

是的,组态王只能用浮点,但是有些触摸屏是可以16位整型加小数点的,相当于移位,省掉了数据处理(比如100ms定时器什么的)

网友B:
【数据词典】
a  IO整型  D0;
b 内存实数
【画面属性】或【应用程序命令语言】存在时
a=b*10;

【输入输出域】动画连接
模拟量输出:\\本站点\a
模拟量输入:\\本站点\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词典】
a  IO整型  D0;
b 内存实数
【画面属性】或【应用程序命令语言】存在时
a=b*10;

多谢高手,有空一试,觉得你说这个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