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变频器启动频频率

楼主(2019-01-22):
老铁们我第一次使用G120变频器,我想让它直接从20或者30hz开始加速,请问该怎么设置其参呀!变频器主要控升降机用的,怕(扭矩不足 )出现溜钩。在此谢谢老铁们!

网友A:
我覺得你要直接從0HZ到20或30HZ的時候要怎麼辦,以我的認知是要搭配機構來做的,如加離合器機構,當轉速到達所需的時候,放掉機構的煞車,啟動離合器機構,就如同沖床怕會卡模一樣。
我覺得直接加編碼器加回授控制也是一個出路。

网友B:
这种特殊环境使用,要用专用变频器把。
配电机

网友C:
P1080 参数最低转速设置成750,它就会以25Hz启动

网友D(2019-03-26):
无论从多少开始,都是要从0赫兹升到设定的赫兹吧,升降速世间决定你的速度

网友B:
搞专用变频器不就可以了 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