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2):
描述:GXworks3高速IO设置如下
PLC是 三菱FX5U。
伺服放大器:MR-JE-20A
伺服电机:200W

第一个情况,转速特别慢,电子齿轮比啥的在哪里修改呢?
第二个情况,正转Y4有输出并且能转,反转就没输出了。。

我换过100W的电机和放大器 一切正常。

楼主:
描述:奇怪
只能朝一个方向 好像是这里的参数设置。。。

网友A:
1、 10*10那里可能有影响
2、监视一下PLC发出的脉冲,轴1应该是SD8340 或看一下SD5540  SD5542
3、再确认一下伺服的接线和参数, 这里设置错会导致的很慢。

你的这个情况,我分析有一种蛮大可能,你把方向的Y,接到伺服的脉冲上了。。。
  • 下载积分:+1(xugong1996) 谢谢你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10*10那里可能有影响
    2、监视一下PLC发出的脉冲,轴1应该是SD8340 或看一下SD5540  SD5542
    3、再确认一下伺服的接线和参数, 这里设置错会导致的很慢。

    应该跟伺服放大器的设置有关,换了个伺服的放大器就全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跟伺服放大器的设置有关,换了个伺服的放大器就全正常了。。。

    那就是你的放大器的齿轮比和控制模式设置有问题
    设置合适的电子齿轮比
    然后控制模式选择正反转脉冲
  • 下载积分:+3(xugong1996) 真诚感谢!
  •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的放大器的齿轮比和控制模式设置有问题
    设置合适的电子齿轮比
    然后控制模式选择正反转脉冲

    嗯嗯,我连上软件改了放大器的齿轮比,重新设置了速度,现在速度没问题了。 还是只能朝一个方向转,软件里也没找到在哪设置

网友C:
    基本控制里面还有位置控制里面,仔细检查参数设置肯定会O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连上软件改了放大器的齿轮比,重新设置了速度,现在速度没问题了。 还是只能朝一个方向转,软件里也没找到在哪设置

    三菱伺服的话是PA13,其他伺服要看什么牌子了啊
    不换向的话确定一下程序里的换向信号Y4有无变化?
  • 下载积分:+3(xugong1996) 热心助人!
  •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D:
    你用的不是绝对指令吧,增量是往一个方向跑的啊
  • 下载积分:+1(xugong1996) 热心助人!

楼主:
    描述:只对这里进行了修改
    解决:  问题都OK了,程序没有任何问题,是我MR设置的问题,导入20A的放大器里的参数工程查了半天没找到,不知道为啥不反转,PA1
    3 ,PA14 都改来改去的了,   差点以为是这个放大器坏了,机智的我从10A放大器把正常的工程导出来放到20A的放大器就好了,不过还是很头大,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治标不治本啊,有没有老道的大腿子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E:
    这个是要同时2个参数的,具体的忘记了,1个改了没用,做笔记的手册不在身边,肯定在PA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要同时2个参数的,具体的忘记了,1个改了没用,做笔记的手册不在身边,肯定在PA里面设置

    谢谢你的回答,等你方便了能更新下么,现在暂时没时间深入下去,感激不尽。

网友F:
你要看一下参数PA13设定了多少,这个参数是要根据你PLC输出的脉冲类型和你现场的接线方式来确定的,例如你要脉冲加方向的模式,那你可以设定为:0111,如果你是正反向脉冲串,那你可以设定为:0110,供参考,不对请纠正

网友G:
你把Y4断开或接上试下,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正常的话FX3U如果是正脉冲就正转(Y4=1或=0),如果是负脉冲就反转((Y4=0或=1),在约对指令中,不分正负脉冲,只与约对位置有关.如A点X轴位置是5000,往右(如正转,Y4=1)走到绝对位置5000点处,再走B点X轴位置是4000,往左(如Y4=0,程序自动让Y4=0或等1)反向走到绝对位置4000点处,
小侯

网友H:
看你的伺服控制器與PLC輸出設定是否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