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上写入D寄存器的值大于1000(如1234),屏幕上就只显示1000

楼主(2019-01-22):
请教下,从MCGS触摸屏上写入D寄存器的值大于1000(如1234),屏幕上就只显示1000,但PLC却运行完1234,请问这是要设置MCGS触摸屏吗?如何设置?

楼主:
求教,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是数字输入元件的操作属性中的最大值设为1000了

楼主:
最小值和最大值是这个,-1e+010;1e+010

网友B:
检查脚本,应该是什么地方设了限制不能大于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