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发生碰撞后,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才能再次精确的运行?

楼主(2019-01-22):
机械手运行时发生碰撞后,再次运行起来的时候点位就变化了,再次运行起来的时候又要再次重新的示教所有点位,有什么方法可以更简单的恢复精确的运行啊?

网友A:
做零点标记,就是示教出一个点位进行记录,比如说记录的是某个轴的零度,发生碰撞之后,运行到此示教点,查看各轴数据,跟之前的一致就是正确的,不一致就手动移动,再进行零点校正
附加轴电机如果好拆卸的话可以这样,示教出一个点,也可以是HOME点,在外部转动法兰部分做好指针类的标记,发生碰撞后,先运动到示教点,拆掉电机,手动旋转轴回归指针处,安装好电机即可
以上两种我都用过,用之前做好数据保存,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进行对比。
最靓的仔

网友B:
一般都是校零吧 4轴的我是这样做的 6轴的没有用过

网友C:
我们都是动移动到一个已知点位,如果位置偏了就重新校对机械原点

网友D:
撞轴了机械手内部精度还准吗?记得实验室里有两台机械手,都撞轴过了,那会拿去做样机,怎么都校不 准
自由不是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网友E:
重新标零啊,就跟更换机械手关节一样重新标零

网友F:
机械手上一般都有刻度标识的,手动动作到位后修正一下数据就好啦

网友G:
重新标零,在重新试教位置

网友H: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