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1sPLC接dc24v电瓶做外接电源可靠吗

楼主(2019-01-22):
三菱1sPLC接dc24v电瓶做外接电源,用了1年多,plc电源的输出集成电路坏了,什么原因

网友A:
电瓶电压不稳(特别是充电后电压会大)

网友B:
最好用dc/dc隔离电源

网友C:
电瓶电压是所有电源中最稳定的一种,放心用。
如果是个例,不管它。如果多个例子,首先要怀疑PLC质量问题,在则怀疑充电机。
下载积分:+1(aaa2073)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瓶电压是所有电源中最稳定的一种,放心用。
如果是个例,不管它。如果多个例子,首先要怀疑PLC质量问题,在则怀疑充电机。
一看就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任何一种充电电池的电压都是变化的。譬如锂电,冲完电时是4.1V4.2V,放电一直放大概放到3V左右,保护电路会切断,必须充电。而电瓶(即铅酸电池)单节充电电压到2.3V左右,放电大概到1.7V。所以用铅酸电池,要稳定的话用个DC/DC变换器是不错的方式

网友E:
加个稳压模块吧

网友F:
可以加中间继电器做转接,防止烧点,如果还烧就是PLC本身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