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3):
套路,也是思路,就平时常见的程序基本看过两种套路
1、输出点用线圈输出,输出在程序里只有一处
2、输出点直接用set和rst控制,一个输出点在程序里多处出现

大家都用什么套路,各自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都可以,我倾向于第一种,简单明了

网友B:
都可以 都不会双线圈  我一般都是用第一种

网友C:
我倾向第二种,第一种手自动切换有点麻烦增加程序步数,如碰到单控电磁阀,自动将气缸置位了。这时切换到手动,手动控制该气缸时还得去吧自动那个状态复位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倾向第二种,第一种手自动切换有点麻烦增加程序步数,如碰到单控电磁阀,自动将气缸置位了。这时切换到手动,手动控制该气缸时还得去吧自动那个状态复位掉。

一般自动状态取消了以后 或者报警后 都会将所有的气缸保持在自动那个状态 清除报警后 会写一段自动复位的程序 让所有的气缸按顺序去复位到起始状态 然后在运行

网友D:
一般用M点控制线圈,程序里面控制一个线圈的可以是多个M点,就不会出现多线圈
和第一种差不多了

网友E:
我倾向第二种,第一转来转去的麻烦,就像3楼说的也增加程序步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自动状态取消了以后 或者报警后 都会将所有的气缸保持在自动那个状态 清除报警后 会写一段自动复位的程序 让所有的气缸按顺序去复位到起始状态 然后在运行

没怎么看明白,自动时触发该气缸线圈,你的意思是打到手动后把所有气缸的输出记住,手动操作这个气缸后,打到自动后把这个气缸恢复到刚打到手动时的状态?

网友F:
常用第一种 方法

网友G:
习惯用第二种,不管他神仙打架,井水不犯河水。

网友H:
思路一,一个输出就是一套逻辑,是这个输出点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报警,复位,急停等一个逻辑
思路二,set,rst,适合这个程序步骤,同时输出好几个。
好比你要出门了,要拿手机,钱包,车钥匙,
思路一,什么时候拿手机,时候不拿手机
思路二,到了出门这个逻辑,我就拿手机钱包,车钥匙
  • 下载积分:+1(totti10)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chenspen) 通俗易懂

网友I:
    都还好吧,如果条件是长闭触发,用线圈好点,省的一直置位复位的,如果是上升沿或是下降沿,当然只能置位了,不过得及时复位,我的话蜂鸣器报警一般用的线圈
    自由不是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网友J:
都可以,编程习惯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怎么看明白,自动时触发该气缸线圈,你的意思是打到手动后把所有气缸的输出记住,手动操作这个气缸后,打到自动后把这个气缸恢复到刚打到手动时的状态?

都可以做的 一般自动状态不需要记住手动状态  报警后需要记住输出状态的 具体看要求了

网友K:
不特定,用着顺手就得

网友L:
极少会用第一种,顶多是中间继电器用线圈,输出点全set和rst,不管其他地方,置位复位也不是双线圈,就像3楼说的,会省一些程序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M:
我的习惯是第一种,谈不上什么优缺点,就是习惯了。
我喜欢在程序里加跳转,最简单的就是自动运行的时候,跳过手动运行的部分,在程序步数较多的时候可以节省扫描时间。
对于一些需要计算的的数据,尽量在触摸屏里一次性计算好,然后直接输给PLC,这样的好处就是不占用PLC扫描时间。

专业外协

网友N:
其实用哪种方法都无所谓,不过在2的时候,通常置复位的间隔条数不超过20行,而且尽量别多处set,rst同一个点,宁可多写几行。否则调试的时候很难分辨出是通过那些条件置位或复位的。
用1虽然有时候复杂一些,但是好处是调试及后期检修中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输出点位是通过什么状态导通或关断的。而且有时候逻辑性在屏幕内直接就可以全部看到。
其实最容易出错的是通过条件进入的子程序内的点输出,条件不成立后的循环,无论是1,2都无法自己断开已经成立的通路。这和软件编程有很大区别,因为俺是自己瞎捣鼓学的PLC,曾在这方面栽过跟头,而且调试时也最容易出问题。俺现在用最笨的办法就是,子程序除了做过程计算用外,直接M8000引用。在子程序内设置条件。
  • 下载积分:+3(504890094)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kcai_fly) DING!

网友O: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用的三菱PLC,以下是我的个人建议
    1. 写程序前先构思好结构,多用子程序
    2. 绝对不要输出直接用置位和复位指令,记住,绝对不要这样!很小的项目也不要这样,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以后有好处
  • 下载积分:+3(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hsl199)
  • 下载积分:+3(1992sd) 好贴好贴!

网友P:
    我喜欢用第二种。
    从继电控制过来的人喜欢第一种,逻辑性很强。从单片机过来的人喜欢第二种,功能非常强大。
    我感觉,两种混合最好,SET/RST做中间变量,汇总到输出,这样排除故障时很清晰。
  • 下载积分:+1(hsl199) 热心助人!

网友Q:
    set rest   一直用到今天  省的合并输出  那么多会漏掉的  麻烦

网友R:
引用 网友N:
    其实用哪种方法都无所谓,不过在2的时候,通常置复位的间隔条数不超过20行,而且尽量别多处set,rst同一个点,宁可多写几行。否则调试的时候很难分辨出是通过那些条件置位或复位的。
    用1虽然有时候复杂一些,但是好处是调试及后期检修中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输出点位是通过什么状态导通或关断的。而且有时候逻辑性在屏幕内直接就可以全部看到。
    其实最容易出错的是通过条件进入的子程序内的点输出,条件不成立后的循环,无论是1,2都无法自己断开已经成立的通路。这和软件编程有很大区别,因为俺是自己瞎捣鼓学的PLC,曾在这方面栽过跟头,而且调试时也最容易出问题。俺现在用最笨的办法就是,子程序除了做过程计算用外,直接M8000引用。在子程序内设置条件。

    与层主有一样的体会,有条件的调用子程序,跳转程序,主控指令都会容易出现错误,子程序一直调用是可以,就是扫描周期没有缩短,不过现在plc的存储空间都很大,处理速度也很快,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这个想法对吗?想和层主交流一下,子程序调用,或者西门子的fb,fc块有条件调用时,怎么写可以避免错误。

网友S:
    如果要往长远看,建议第一种。简单的机器用第二种问题不大,如果做大型点的,逻辑多的,第二种会绕死你。而且第一种学好的话为以后用结构化做铺垫,比较好。个人建议

网友T:
    做顺序控制时你就知道了,反正我是用第二种。报警保持等等。

网友U:
我个人习惯地一种,比较好检查程序

网友V:
尽量避免多次你线圈输出

网友W:
都可以啊!习惯不一样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用的三菱PLC,以下是我的个人建议
1. 写程序前先构思好结构,多用子程序
2. 绝对不要输出直接用置位和复位指令,记住,绝对不要这样!很小的项目也不要这样,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以后有好处

①为什么绝对不要,plc不支持吗,还是你用过导致出现过不可弥补的bug,
②方法一有天然局限性吧,举最简单一个例子比如程序手自动切换后需要保持输出不变的情况还要手动能单独操作任一一个输出,第一种实现不了这种功能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①为什么绝对不要,plc不支持吗,还是你用过导致出现过不可弥补的bug,
②方法一有天然局限性吧,举最简单一个例子比如程序手自动切换后需要保持输出不变的情况还要手动能单独操作任一一个输出,第一种实现不了这种功能吧

1. PLC肯定支持数字量输出直接用置位复位,不这么用的原因: 1> 调试设备或故障排除时不易发现问题 2> 为了程序的可移植和方便调试(做个几百个点以上或需要2个电气人员一起的中大型项目你应该会有体会的。)

2. 说实话,只要有思路和算法没有什么功能不能实现的。听你的描述我个人估计你说的可能是电磁阀控制气缸动作吧,解决办法2种:1. 选用双控电磁阀 2.编写合适的程序达到你的要求

根据我的经验来看,有良好的习惯会给后期的设备交付工作节省不少时间
  • 下载积分:+1(hsl199) 你应该是编程高手

网友X:
    两种都用过,比较偏好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O:

    1. PLC肯定支持数字量输出直接用置位复位,不这么用的原因: 1> 调试设备或故障排除时不易发现问题 2> 为了程序的可移植和方便调试(做个几百个点以上或需要2个电气人员一起的中大型项目你应该会有体会的。)

    2. 说实话,只要有思路和算法没有什么功能不能实现的。听你的描述我个人估计你说的可能是电磁阀控制气缸动作吧,解决办法2种:1. 选用双控电磁阀 2.编写合适的程序达到你的要求

    选用双电控电磁阀只能保证    手自动切换气缸不动作,不能满足切换到手动单独动作某个气缸的目的。
    编写合适的程序???如果是用第一种方式一个气缸用一个线圈输出,暂时没想到什么所谓的合适的程序能满足手动单独动作不影响自动的程序。
    即第一种程序只是很初级的编写方式,它来源与实际电路,思路跟接线一样,所以很多搞单片机的人会说这种编程方式会造成中间继电器满天飞

网友Y:
    孩子,谦虚点,对你有好处,学过单片机的人很牛B吗?编程方式个人习惯而已!
    ”方法一有天然局限性吧“,”第一种程序只是很初级的编写方式“,呵呵,能说出这种话证明你见识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Y:
    孩子,谦虚点,对你有好处,学过单片机的人很牛B吗?编程方式个人习惯而已!
    ”方法一有天然局限性吧“,”第一种程序只是很初级的编写方式“,呵呵,能说出这种话证明你见识太少。

    电路逻辑跟c语音逻辑比肯定是很初级呀,你回我四五遍了还是解决不了手自动转换单独动作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别光口嗨,编个一个线圈输出控制气缸,切换手动能单独动作的程序才是真本事,否则就是对c语言逻辑认识不深,对单线圈输出这种编程方式认识不够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路逻辑跟c语音逻辑比肯定是很初级呀,你回我四五遍了还是解决不了手自动转换单独动作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别光口嗨,编个一个线圈输出控制气缸,切换手动能单独动作的程序才是真本事,否则就是对c语言逻辑认识不深,对单线圈输出这种编程方式认识不够

    这个只能说明你爱钻牛角尖,而且脑袋还不灵光,这个东西很简单的。但是用语句却不是太好表达。
    大部分老师傅没有功夫去费口舌给你解释一个很简单的应用,我也和他们一样。
    你还为此沾沾自喜,呵!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只能说明你爱钻牛角尖,而且脑袋还不灵光,这个东西很简单的。但是用语句却不是太好表达。
    大部分老师傅没有功夫去费口舌给你解释一个很简单的应用,我也和他们一样。
    你还为此沾沾自喜,呵!

    事实是用一个线圈控制气缸时,手自动切换就是不能单独控制,逻辑上行不通,根本不是什么语句不好表达的问题。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路逻辑跟c语音逻辑比肯定是很初级呀,你回我四五遍了还是解决不了手自动转换单独动作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别光口嗨,编个一个线圈输出控制气缸,切换手动能单独动作的程序才是真本事,否则就是对c语言逻辑认识不深,对单线圈输出这种编程方式认识不够

    回想起10多年前看小日本写的程序,真的啰嗦。。我几行就搞定了! 哈哈,后来逐渐成长了才发现自己当时是多么肤浅和幼稚。
    没有讽刺的意思,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沉下心来好好钻研

网友B:
哪有什么优缺点的问题  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功能能实现就可以了 还有楼主 谁告诉你 用第一种编程方式是不可以写出自动切换手动 然后手动切换成自动的方式 连暂停都可以写 如果你没有思路的话 刚好我最近做了一个项目 才调试好 程序可以丢你一份

网友Z:
两种情况在一个程序里都会出现的,第一种方案是用来对应PLC的IO点来用,这样的好处是更换IO点位置的时候,包括增加拓展模块是非常方便的,程序中增加一个专门对应IO的子程序
那么第二种方案一般是用做顺序流程控制的时候,什么时候ON什么时候OFF这样。

网友AA(2019-02-23):
我的理解是   条件不多 且输出跟着条件的状态走 用第一种喽   我现在反正是看情况用    有时候你用第二种真的会简单很多
既然做了,就要问心无愧

网友AB:
我是看看,一二种都用过,各有优缺点

网友AC:
个人觉得这两种,根据实际工艺选择,会简单明了,不能说哪个更好。

网友AD:
回想起10多年前看小日本写的程序,真的啰嗦。。我几行就搞定了! 哈哈,后来逐渐成长了才发现自己当时是多么肤浅和幼稚。
没有讽刺的意思,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沉下心来好好钻研. +1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AE:
1.习惯第二种,不过有弊端,置位之后经常忘记复位。
2.不过最终控制输出线圈还是得用第一种
3.辅助触点控制线圈的自互锁
4.辅助触点被置复位控制
5.逻辑比较复杂的程序我是这样写的,感觉比较清晰明了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AF:
这不是简单地说哪种好与不好的事,要看设备对程序要求如何?
同一台设备用两种方法编程,从始至终光看动作都可以完成。
但是突发情况出现了,比如设备运行中途突然停电!
再来电的时候,程序从哪里开始运行?
这就涉及到断电记忆的问题。
用第一种编程方法就不好处理了。
用第二种编程方法处理就容易多了。

网友AG:
可以的
引用 楼主:

①为什么绝对不要,plc不支持吗,还是你用过导致出现过不可弥补的bug,
②方法一有天然局限性吧,举最简单一个例子比如程序手自动切换后需要保持输出不变的情况还要手动能单独操作任一一个输出,第一种实现不了这种功能吧

网友AH:
我个人觉得吧,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哪种编程都可以用,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了,在编程方法上不需要太钻牛角尖。
TEL:13928661629 QQ:732656560

网友AI:
综合使用,看个人习惯,个人习惯第二种

网友AJ:
倾向于一般先用多个M点,然后在输出时,多条件汇总再输出至一个线圈上。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AK:
我们和个别楼主一样,输出用线圈汇总,SET,RST辅助触点,这样做可以把报警和手/自动的状态很好的区分开来。
多学多用!

网友AL:
第一种觉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