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可查程式中已经编程使用的元件?

楼主(2019-01-23):
请问GX Works2 可查程式中已经编程使用的元件?
如X / Y/ M / S / C / T / D

网友A:
程序界面点鼠标右键,有惊喜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

网友C:
惭愧,我用了三菱一年,一次没用过查软件使用,心中都记得那个位置,设计的时候都是白板开始写

网友D:
ctrl+d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