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LC直连相机

楼主(2019-01-23):
有什么PLC可以直连相机的吗?不用工控机传送数据,直接PLC解析相机数据?

网友A:
这个跟PLC没多大关系,是看相机支持哪个品牌PLC的通讯方式,而且相机还必须得是智能型的。
欧姆龙的部分工业相机支持自家品牌PLC的数据直连。

专业外协

楼主:
多谢,我先去咨询下哪家的相机可以,大师们有推荐的没?

网友B:
支持以太网的或串口,也可以用视觉厂商家的PLC比如基恩士的视觉与基恩士的PLC,欧姆龙的视觉与欧姆龙的PLC等,这些厂商的PLC一般都考虑到这个,集成自己的视觉很好而且很方便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可以,SOCKET通迅,自己照着协议来解析数据,看自己水平!

网友D:
基恩士,欧姆龙的视觉
用以太网模块,或SOCKET通迅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E:
迈德威视,欧姆龙都可以啊

网友F:
基恩士可以直接连,简单配置IP设置相应的参数,对应的测量值直接读取寄存器就行,十分简单
下载积分:+1(工控小八) 都是高人
PLC直连相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