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模块像QD70P8或者QD75P4有外引的连接端子和线吗

楼主(2019-01-23):
如题,谢谢,客户不想焊线,问有没有引出的端子台,我打电话问三菱技术热线说没有,是能焊线,想问问大神们,有型号吗。谢谢

网友A:
其实三菱有这型号的,只是一般买不到原装的,型号是
40针子排 FA-LTB40P
0.5米电缆 FA-CBL05FMV
还有用胜蓝或欧姆龙的一些端子排也可以代替
你就用我给你的型号,TAOBAO上一搜索,有人卖的,国产的,一样用。
我随便搜索到两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6a347beNJOyRc&id=548095237331&ns=1&abbucket=16#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66a347beNJOyRc&id=572992742917&ns=1&abbucket=16#detail
备注:只是我随便搜索的,我不认识店家。

网友B:
米思米有的,米思米网站搜索“三菱电机Q系列PLC线束(使用米思米原创连接器)”

网友C:
某宝上搜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不想焊线,供应商又没有,听大佬的搜索电商就对了

网友E:
有现成的,国内有好多家都在做,各种连接线,伺服,转接,CC-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