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理解西门子系统的软元件呢、和三菱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1-23):
怎么理解西门子系统的软元件呢、和三菱的有什么区别和相同例如 三菱的M D 对应西门子的那些元件、??我就是搞不明白,西门子好像是不一样。S300好像是以字节来表示的。8位的。

网友A:
西门子的软元件双字高低字和三菱高低字2者相反了,我用的时间就写一段程序测试一下

网友B:
西门子确实不一样 300 400 1200 1500的PLC的地址看起来更加不一样,其实自己可以试着去写一些简单监控试试或者理解更快 毕竟有基础

网友B:
基本按字节来的 一个字节8个位

网友C:
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分析下二进制存储规则,对比下就理解了

楼主:
我想用威纶通触屏改变s7-300的T0的时间设定值,那么,S7300的程序应该怎样写?下面的写法正确吗?我可以在人机那里新增一个输入按钮设为DBW1用来该变数值吗?就是不明白西门子的DB和三菱的D元件是不是一样的,我想可以用MW0来做变量,但是好像不够我用啊,才2百多个。怎么理解西门子300系列的数值元件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