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EPLAN点击功能文本出现文本框

楼主(2019-01-23):
求救:EPLAN点击功能文本出现文本框,影响效率,怎样消除,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菜单栏有个123数字 是直接编辑功能,点击取消就好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楼主:
厉害了,谢谢大神,谢谢你

网友B:
楼主难道是用的正版的eplan
,,我们盗版的直接编辑功能正常默认不启用的,想要启用可以在“”选项“
”里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