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3):
威纶触摸屏怎么和PLC程序绑定在一起,就是说换了触摸屏PLC程序就不能运行.

网友A: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否则威纶屏哪有那么高的市场占有率

网友B:
我一般把触摸屏和PLC都加密,这就是告诉别人有本事你自己去写 付款完后我全告诉你

楼主:
就是在外面给别人写程序,我的意思就是给了程序他们了,然后后面有同样的机器了,他就不会找你了,我就在想如果那程序只能在那PLC和触摸屏运行,在其它的就运行不了,那样子的话就算他后面还有同样的机器还是要找我,我还是可以有钱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把触摸屏和PLC都加密,这就是告诉别人有本事你自己去写 付款完后我全告诉你

就是在外面给别人写程序,我的意思就是给了程序他们了,然后后面有同样的机器了,他就不会找你了,我就在想如果那程序只能在那PLC和触摸屏运行,在其它的就运行不了,那样子的话就算他后面还有同样的机器还是要找我,我还是可以有钱收

网友C:
可以用触摸屏读取PLC内部中MAC地址,如果不匹配就不能登陆或者其他操作等等,就是不知道PLC的MAC地址是不是唯一性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触摸屏读取PLC内部中MAC地址,如果不匹配就不能登陆或者其他操作等等,就是不知道PLC的MAC地址是不是唯一性

嗯,有机会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