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anlh

楼主(2019-01-23):
大家好,请教大神帮个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的告知一声。我手头有个国产的PLC板我用PL2303串口线读取程序时提示:从PLC读取的数据异常,可能是以下原因。对连接对象指定的设定有勿。由于电缆异常,硬件异常或噪音等,使与PLC通讯变得不稳定。PLC内部损坏。《ES:01802007》   我重新买了一条线还是这样,设置各种波特率都没有用。知道的大神望告知一下在此先谢谢。

网友A:
数据线的驱动是否配套啊

网友B:
波特率设为9.6试试

网友C:
笔记本不要插上电源

网友D:
PLC的型号是否对?
yaanl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设为9.6试试

每种波特率我都试过 了
yaanlh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不要插上电源

笔记本没有插电源,用的电池,plc是通电而且可以识别PLC的型号。
yaanl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的驱动是否配套啊

数据线和驱动肯定是配套的。

网友E:
你的端口好像是COM5

网友F:
PLC加密了

网友G:
有时,其实已写进去了,它还是这样显示。运行下看看。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咨询一下厂家,一般是波特率和通讯端口没设对的问题

网友J:
有的国产工控板是加密不让读取的,只能监控,运行中写入都不行,改动一个点也只能PLC打到Stop写入。而且写入完成了也不会提示你写入完成,也会弹出楼主那个通讯异常的提示,但是程序其实已经写进去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K(2021-10-05):
换一条USB转串口线试试

网友L:
我倒是碰到一个苦笑不得的原因,PL2303通信不上,只能用FT231/FT232芯片的通信线……

网友M:
能用fdt232的线不能用pl2303说明你的驱动不对!
zsh340

网友N:
一般都是波特率和端口没有设对。前提数据线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