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百分比

楼主(2019-01-24):
今天想在设备上加一个生产的不良率,开始以为很简单,用不良数D202除以总数D212,然后把结果放在D216里,最后用D216乘以K100得出不良率放在D218里,可是写了两种方式还是不对,不知道为什么程序里的D218结果好像都不对,而且面板上显示的都是0,那位大哥可以教一下小弟要怎么写才行,谢谢了。

网友A:
整数除法:18除以46,商0,余数18
要得到结果,你需要全部使用浮点数来运算。
Good Luck~
谢谢,我在试做一下
下载积分:+1(18306677573)

网友B:
一楼正解,整数型转成浮点数,用到的指令FLT
感谢您的提示!
下载积分:+1(18306677573)
小侯

网友C:
第一張圖
你用
1、良數D200+不良數D202=生產總數D212
2、不良數D202/生產總數D212=不良率D216
3、不良率*k100=不良%數
原本你的思路應該是這樣
但是你整個都是用BIN碼計算
在2 的時候會變成商數D216...餘數D217
不良數一定低於生產總數那全部變成餘數
在3 時你又用DMUL這是32位元相乘
這樣當然會將(餘數D217,商數D216)*100變成一個很大的數
第二張圖
前面幾個還是一樣
但是你最後用EMUL這是浮點相乘
前面都是BIN碼到這邊才用浮點當然也會有問題
那用浮點的話就全部浮點計算
若是要用BIN碼的話
那就調換一下順序
受教了,谢谢!说的很详细,我明白了。
下载积分:+1(18306677573)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热心助人!

网友D:
赞,学习了
求百分比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