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欲是人的本性,

楼主(2019-01-24):
各位大神,谁会三菱Q系列的CALL,指针后面又带几个数据  ,感谢大家解释下这两段程序流程。谢谢大家
求知欲是人的本性,

楼主:
各位大神,在如上图程序,是不是在执行CALL的时候,把Z1的值传到FD0在子程序里面进行运算,子程序运算结束,在把FD0的值传到Z1里面,,Z1=FD0       R1008=FD1                    R1004=FD2是不是这个运算逻辑,麻烦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小侯

网友A:
要注意FD會占用4個字
求知欲是人的本性,

楼主:
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上面的程序,谢谢,手册有点看不懂

网友B:
学过C语言就知道,这都是功能参数调用以及回参。就是调用子程序时有参数赋值给子程序,子程序运行结果又返回给子程序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在如上图程序,是不是在执行CALL的时候,把Z1的值传到FD0在子程序里面进行运算,子程序运算结束,在把FD0的值传到Z1里面,,Z1=FD0       R1008=FD1                    R1004=FD2是不是这个运算逻辑,麻烦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应该是4个字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