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UDEH与威纶通MT6103iP通讯问题

楼主(2019-01-24):
请教各位大神,本人第一次用Q系列的PLC,现需用到威纶通MT6103iP的触摸屏监控Q06UDEH,通讯线用的USB方式,连上数据线后要报“Device No Response”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请勿使用USB USB是经常掉线的 换个大带E的屏 也就是带网口的屏即可
我用MT8103iE 的触摸屏在进行接口类型设置时只能用USB啊

网友A: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这款CPU带网口 选择一个带网口的屏就可以了

网友C:
换个带网口的屏,用以太网通讯。或者plc增加一个串口模块,用232通讯
,,建议用后者,,维纶带网口的屏贵不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