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4):
大家帮忙看看这样写对不对,通讯失败了,H2103是频率输出地址

网友A:
这里面的东西很多,mb模块的sd和rd亮了没有,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对不对。用的3g还是3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的东西很多,mb模块的sd和rd亮了没有,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对不对。用的3g还是3u

用的3U,两个灯都没有亮,这个程序这样写对不对,m8411好像没反应,D8420是0

网友B:
如果有用到触摸屏,直接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用宏指令把变频数据传给PLC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用到触摸屏,直接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用宏指令把变频数据传给PLC

就是想学习下,之前用RS指令成功了,ADPRW没搞懂

网友C:
大神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和你是同样的设备,

楼主:
没有啊,M8411没反应,我用的禾川PLC仿三菱3U的,自带的通讯口,不知道是不是PLC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啊,M8411没反应,我用的禾川PLC仿三菱3U的,自带的通讯口,不知道是不是PLC的问题

仿制品的话估计不支持,或者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你要检查一下你的从站站号及波特率对不对,程序上看不出有啥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地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