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4):
如题

FX3U 485BD  如何下载程序????

网友A:
485BD 不能用来下载程序吧,232BD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BD 不能用来下载程序吧,232BD可以

232BD我试过是可以,485BD 下载不了程序?不知能不能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232BD我试过是可以,485BD 下载不了程序?不知能不能下载?

不能用于下载程序,只能用于与计算机链接通讯,即PC侧根据计算机链接通讯通讯协议通讯,下载程序要么232通讯板,要么422通讯板,或者232通讯模块,422通讯模块.

Good Luck~

网友C:
用下载线就好了呀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D:
485都有了,不会连根USB下载线都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都有了,不会连根USB下载线都没有吧,

usb 肯定有只是探索一下!!! 松下,欧姆龙,台达,等都这样试一下,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