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4设置问题一

楼主(2019-01-25):
在WORK2中设置QD75MH4模块时,遇到一些问题有些不解,希望了解的兄弟能指点一二。
我的伺服是MR-J3-10B的,马达是HF-KP13,编码器分辨率262144。
在设置QD75模块基本参数如图一:
每转脉冲数填写的是分辨率,每转移动量写的是丝杠导程4MM,因为要考虑达到3000转/分的转速,所以倍率放大100倍。
问题一:如图二,在伺服参数里选择的是MR-J3-B,下面有个检出脉冲数,默认值是4000,是不是应该改成262144呢?
问题二:常说的电子齿轮是不是就是基本参数里的“单位倍率”呢?

网友A:
问题一:伺服放大器本体是可以向外输出脉冲的,这个参数就是设置电机转一圈伺服放大器输出多少个脉冲,如果你没用到这个功能,无需设置;如果用到了,设置的一圈脉冲数也不要过大,需要满足:(检测器输出脉冲X50r/s)<(脉冲接收模块频率上限)
问题二:单位倍率不是电子齿轮设置。
实际的每转的移动量,已超出参数上的设置范围时,可以使用单位倍率
进行设置。
(实际的)每转的移动量 = (参数上的)每转的移动量 × 单位倍率
另外-B型伺服无需设置电子齿轮,只有-A型伺服有电子齿轮设置
下载积分:+3(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B(2019-10-09):
六六的风您好,我遇到类似问题, 请教:原丝杆螺距5mm, 因更换丝杆螺距为10mm,是否只改基本参数每转移动量就可以?

网友C:
如果换了丝杆 只是单纯螺距变了其它未变的话 只用
修改Pr.3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D(2022-03-19):
你好 我想知道QD75MH4 换了一个模块后就和伺服通讯不上了 具体要怎么设置QD75M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