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5):
就是在本论坛下载的西门子编程软件,step5之类的,都无法安装。这个论坛,所有的西门子编程软件都下了一遍了,都安装不了。
我是win7系统。以前用win10,下过三菱的GX WORKS2,和DEVEPLOVE,能用。前些天,换成win7,重新下载过,也是可以用。
但西门子的,下了,安装错误。
各位老哥,有没有适合win7的西门子编程软件。

网友A:
安装错误不考虑下系统问题吗?也许缺少什么必须的组件。。。

网友B:
你再自己试下吧,看win7适配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C:
截图看看。step7 v5.4以后的版本都支持Win7。(专业版以上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错误不考虑下系统问题吗?也许缺少什么必须的组件。。。

等下我截图发上来看看,真的都安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图看看。step7 v5.4以后的版本都支持Win7。(专业版以上的版本)

好的,我这就截图过来,

楼主:
截图在这里,,,,,,,,,,,,,,,,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D:
1、S5的最后一个编程软件只能在XP系统下运行。
2、在安装PLCSIM之前,你需要首先安装STEP7软件。
有情提示:PLCSIM不能用于西门子S7-200的仿真,200没有官方的仿真软件。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mahuiyan)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5的最后一个编程软件只能在XP系统下运行。
    2、在安装PLCSIM之前,你需要首先安装STEP7软件。
    有情提示:PLCSIM不能用于西门子S7-200的仿真,200没有官方的仿真软件。

    Good Luck~

    那我是只有把系统换成win10才能安装了?本论坛,所有的s7 200编程软件,我都下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E:
    图片上这不都有提示了吗,还要问。。。
    S5的明显是不兼容,你下的32位的软件,电脑64位的系统,或者你下的64位的软件,电脑32位的系统,怎么装??
    S7的明显是只是个模拟器,文件夹名字这么明显“PLCSIM”,你需要先装STEP7,再装PLCSIM
  • 下载积分:+2(列仲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上这不都有提示了吗,还要问。。。
    S5的明显是不兼容,你下的32位的软件,电脑64位的系统,或者你下的64位的软件,电脑32位的系统,怎么装??
    S7的明显是只是个模拟器,文件夹名字这么明显“PLCSIM”,你需要先装STEP7,再装PLCSIM

    这样子啊。
    我电脑是64位的,这个论坛下载的s 5.,都没有区分32还是64的。三菱有一个仿真,fx tran 那个,只有32位,我下了也能用。GX WORKS2,也没有标明32还是64,我也一样直接安装了。

网友C:
这个S5软件你用它干嘛?这些系统市面上早没有了。你乱装一通

网友F:
想学西门子的东西,必要的电脑知识是要储备一点的,有问题百度也是必要的。很多论坛在这方面已经给出详细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S5软件你用它干嘛?这些系统市面上早没有了。你乱装一通

嗯,明白了,我去百度查了,安装了其他网站的,S7,v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学西门子的东西,必要的电脑知识是要储备一点的,有问题百度也是必要的。很多论坛在这方面已经给出详细的答案。

嗯,我在其他网站找到了适合win7的s7 了,安装 成功了。

网友G:
说来说去 楼主你想学 西门子哪个PLC   200的 过时了 是单独的软件 很小 64位也能装  300、1200 用博图 有点大 现在是主流 smart 用的也不少 你自己 在网上慢慢选吧

网友H:
你去西门子官网论坛下吧,我都在那里下载的,你注册个账号就行,最新的软件都有,我win7 win10都装过的,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来说去 楼主你想学 西门子哪个PLC   200的 过时了 是单独的软件 很小 64位也能装  300、1200 用博图 有点大 现在是主流 smart 用的也不少 你自己 在网上慢慢选吧

谢谢老哥!

网友I:
西门子的工控软件就是难用,动不动就几十个G,我的电脑配置较低,都没法安装,还是三菱欧姆龙的好呀,多低都可以安装。

网友J:
升级-换电脑-升级-换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