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绝对位置恢复

楼主(2019-01-25):
那位兄弟知道这个怎么写吗?QD77MS16 +J4伺服驱动器

楼主:
伺服是J4B系列的

网友A:
不用写程序吧。上电自动读到。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加装电池 改为绝对值系统 MT软件 编程手册
据说跟帖的人长的很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