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生成和打印条码

楼主(2019-01-25):
请教大神,组态王如何生成和打印条码?

网友A:
组态王好像没这个功能吧!条码生成还是用专用的软件比较好!可以用组态王写入信息给条码生成软件,条码软件生成并打印。

网友B:
用BarTender软件可以生成,打印机随便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