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9-01-25):
最近,有一台伺服电机报警AL21,能否利用调整伺服放大器参数的方法使之运行。

网友A:
21是编码器报警,一般是硬件故障,有如下3种原因:
1、编码器电缆坏了或者没插好 可能性45%
2、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 可能性50%
3、驱动器编码器插头那坏了 可能性5%
这种只能更换硬件,调整参数没用的。
建议先找同型号电缆换上试试,不行再换电机,最后再不行再换驱动器。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驱动器编码器插头,接触不良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楼主:
必须更换伺服放大器时,如果想使用设定软件将旧放大器的数据复制到新放大器中,该如何操作,请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