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回原点指令自动执行无法禁止,危险?

楼主(2019-01-25):
闲着没事,测试了一下DZRN指令,回原点执行中突然断电或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运行或上电重启,回原点脉冲输出会自动进行,我的指令执行条件都没有接通?怪事,不知有哪位大师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A:
台达的东西就是垃圾~

楼主:
监视了一下脉冲当前值为负数时关掉运行开关,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可能内部有个特殊继电器会记忆这次执行没有完成,再次运行就反方向接着发脉冲搜索近点开关,可是我指令都没驱动,这台达也是不敢恭维呀,难怪好多师傅都不用这条指令,还不如自己写呢

网友B:
台达的EH3型PLC用这个回原点指令会出现乱跑的现象,后来我都自己写回原点指令,另外,台达的编程软件真垃圾。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C:
不要说垃圾,能研发出一个PLC不容易,以后还会继续完善的。

网友D:
我用过一款台达的,很差,以后再也不用台达的了!国产的就用汇川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