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fx3u功能块显示蓝色什么意思

楼主(2019-01-26):
如图,那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main程序没有实例化 用电脑语言就是NEW一个新的 在main下面局部便签里面没有实例化一个新的你写的FB快

网友B:
老哥,三菱我还没用过FB块,好用吗我都是梯形图到底

网友C:
未登录 实际的运行程序中不会扫描到

网友D(2019-03-04):
三菱的功能块比较占内存,搞多了功能块,下载是内存占用很多。并不是和梯形图一比一的比例。
勇者走天下

网友E:
通俗点就是你在主程序里还没有用到这个FB块,引用过再编译下就不是蓝色的了。一些常用的功能比如模拟量和实际数值转换,星三角转换之类的做成FB块用起来会方便很多。

网友F:
程序块处于待机中……
在参数——程序设置 ——
将程序插入,并选择扫描方式,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G:
程序寫好還未轉換
轉換可以正常則可以用
不可以下方會提示所有error狀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