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Q系列ZR数据丢失 存在RAM区域

楼主(2019-01-26):
各位大咖们 小弟在的公司 有个设备 Q系列存在RAM的文件
寄存器数据丢失 里面全部变成0了 电池电压正常 cpu也没有报警
电池没电 设备也没有断电 后续查找原因 将设备断电 拆下cpu模块
再次安装上 测试发现数据并没有丢失 到现在也未能找到数据丢失原因
只丢失了RAM区域 所以想问问 会不会人为因素导致 比如有哪些可能导致
gx-works2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有问题直接打三菱售后,比在这上面高效

楼主: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B:
文件寄存器的ZR区,锁存起始,结束,要设置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楼主:
设置了锁存的呢 就是突然一下全部没了 不知道原因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找到原因了 人为因素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C:
是不是有人长按RESET了,然后把数据清除了

楼主:
plc在线读取的下方有个锁存区域数据备份 被人点了 然后复位plc就没了 正常reset plc是不会丢的
每天学习一点点
三菱Q系列ZR数据丢失 存在RAM区域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