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进,三菱Q06UDV CPU,怎么降低程序扫描时间

楼主(2019-01-26):
程序大概5万步,现在扫描时间显示快10MS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程序扫描时间吗。比如手动时,关闭自动模块,不扫码,自动是,关闭手动模块,不扫描。基恩士是有这个功能的,我用三菱的哪个POFF指令,只是不执行模块,还是扫描啊。有大佬知道有指令把模块关了不扫描,提高运行时间吗。另外有什么指令是可以统计D8000-D9000之间有多少个值=1的指令吗。或者M8000-M9000直接有多少个位为1的指令;

网友A:
用恒定扫描周期,看看是否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B:
10毫秒也没有关系,用了什么东西,扫描时间有点长。

楼主:
27个伺服和8个步进,东西比较多吧。不知道三菱的写什么占用这么多扫描时间。以前用基恩士扫码时间基本都是2,3毫秒,东西比这个还多

网友B:
QNDUV,的速度算最快了,10ms也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C:
分成几个子程序来写呀,手动的,自动的。要的时候再调用 ,不设成“扫描”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D:
5楼说的对

网友E:
5楼说的对,分成不同的程序块,有点用恒定扫描周期,有的用扫描等等,这样程式的扫描周期就不用那么久了。

网友F:
可以用CALL写,用的话调用子程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成几个子程序来写呀,手动的,自动的。要的时候再调用 ,不设成“扫描”
子程序也要写到程序里吗,是不是在待机程序里写子程序,然后在扫描周期执行调用子程序吗。

网友G:
对的,5楼说的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