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个转盘工位气缸最少用几个电眼判断每个气缸的位置

楼主(2019-01-26):
二十四个转盘工位,每个工位一个气缸,请教最少用几个电眼能判断每个气缸的位置到指定位置动作?谢谢!

网友A:
装个编码器,一个电眼可以搞定了!

网友B:
最多5个能搞定

楼主:
"最多5个能搞定"能否提供一下思路。现在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不是同轴安装,通过同步带连接,有时候停机会工人反转,运行时间久了编码器会在误差。所以现在想用电眼控制。请各位大侠提供思路,谢谢。

网友B:
BCD方式就可以了!因为BCD方式只能控制到16工位,但为了安全起见去掉全0跟全1,所以再加一个点。
下载积分:+1(kunchao1)

网友C:
2的5次方=32
理论上可以识别32工位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应该不存在累积误差的,是不是机械上的误差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弄一个24:1的齿轮,1一个光电搞定
下载积分:+1(hua966) 这个方案可以,做好计数 ..

网友F:
理论5个传感器就可以了,但是机械要怎么做呢!

网友F:
向手表或跳绳的计数器吗!每过多少角度向上加一,后退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