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怎么建立modbus通讯

楼主(2019-01-26):
三菱建立modbus通讯要什么模块要怎么建立,求教

网友A:
FX3U的PLC加个FX3U-485-BD 或FX3U-485-ADP
PLC设置里 CH1下面色选进行通讯设置

网友B(2019-03-12):
同求教
手册上的好像不能直接拿来用于两个PLC间的modbus通讯
每天学一点

网友C:
PLC参数设置,设置所需要的,加个通讯模块

网友D:
两台FX的PLC之间通讯不一定要MODBUS的;
也有第三方模块,直接转成MODBUS-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