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7):
有没有大侠用过E+H电磁流量计,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具体用法和注意点?

网友A:
有说明书吗?设置几个参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说明书吗?设置几个参数就行了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说明书说得很模糊,还有它的量程是不是可以设定的?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输入密码进入设定菜单 流量计的口径就是密码 比如DN50  密码就是0050  然后设定测量的单位 在SYSTEM参数组 如果是4-20MA输出在current out put 参数组设定需要的量程,如果是脉冲输出在pulse/FREQUENCY OUTPUT 参数组选择无源正或无源负脉冲输出  然后在PROCESS PARAMETER 组设置小流量切除值即可 还有不明白的请打E+H计数服务支持40088625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输入密码进入设定菜单 流量计的口径就是密码 比如DN50  密码就是0050  然后设定测量的单位 在SYSTEM参数组 如果是4-20MA输出在current out put 参数组设定需要的量程,如果是脉冲输出在pulse/FREQUENCY OUTPUT 参数组选择无源正或无源负脉冲输出  然后在PROCESS PARAMETER 组设置小流量切除值即可 还有不明白的请打E+H计数服务支持4008862580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