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与DM540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1-27):
使用永宏B1-24MT PLC 与DM540步进电机控制器 控制步进电机工作,程序下载到PLC各种控制操作都可以准确的完成。当关闭电源重新上电后启动步进电机,电机不能运转,用电脑监控出现错误代码 34,“34:不合法定位程序”。 点击“伺服命令表格”
——————
点击“确认”后工作正常。每次关闭电源后重新启动都是这个现象。求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永远年轻

网友A:
你的PLC是什么型号,是不是用了R3000以后的断电不保存寄存器
问题已解决,伺服参数表格与伺服命令表格必须使用保持型存储器,或者将存储器设置为保持型。这样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网友B:
寄存器重复使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