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控制系统问题

楼主(2019-01-27):
最近在做一个五轴私服电机的简单运动控制系统,不知选什么样的PLC好,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FX5U加FX3U1PG

网友B:
汇川 h3u 5轴200k

网友C:
汇川H3U走通讯,三菱5U都可以啊加一加模块就好啦

网友D:
用信捷XCC可以走差补,控制9轴,价格也很实惠

网友E:
台达AS300

专业外协

网友F:
一楼的比较合理,进口加经济实惠

网友G:
松下XH 自带5轴

网友H:
用安川伺服PLC走总线协议 脉冲线长了有干扰就不对了

网友I:
简单控制,同一楼观点,FX5U+FX3U1PG,牌子价格性能比较合适

网友J:
可以考虑使用多轴运动控制器,性价比高。

网友K:
基恩士kv-n60*2

网友L:
松下吧,直接支持5轴

网友M(2019-03-09):
下面都是本体支持6轴的
1:松下XH60支持6路脉冲,2:信捷的PLC可以支持10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