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8):
目前想用RS232串口连接一个扫码枪,想通过扫码把扫到的内容读到字元件地址D1000里。但是目前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先谢谢了。
在公共设置-周边机器设置-条形码中选择使用条形码,并且输入了D1000,设置好了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性,停止位等参数。三十实际扫码后也无反应。不知问题在哪里,来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三菱只支持部分扫码枪。搜索文档GOT-A-0064-F
要么用屏支持的反码枪,要到用232,484 BD模块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