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视频思路

楼主(2019-01-28):
两个伺服如何来控制的,想了好久都没想通,

网友A:
1357。。。奇数托盘接皮带1
2468。。。偶数托盘接皮带2
交替工作的而已,没有干涉
视频里两个伺服是带动同步带做循环输送的,问题在于如果第一组伺服没来料停止接料处(可能是已经接了3个或者是4个),这时候另外一个伺服如何来判断它自己该停在什么位置才能和第一组伺服收尾相连

网友B:
一圈为360度,用360度减去当前的弧度就是下一个目标旋转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