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不接地线引起的一些奇怪故障。

楼主(2019-01-28):
] 各位大神同行,在玩设备的这些年,可有遇到查一些疑难杂症,最后问题问题是工控设备(比如伺服控制器类)没有接地线引起的?

网友A:
有啊,不接地线有时候干扰很大的

网友B:
出现稀奇古怪故障,首先想到的就是干扰。

网友C:
摸设备有触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