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系统重装再装欧姆龙软件打开后全屏只有半屏

楼主(2019-01-29):
window7系统重装再装好欧姆龙软件后 打开全屏只有半屏显示 朋友们有谁遇到过的 帮帮解决一下

网友A:
调整windows的缩放与布局,改为100%

网友B:
鼠标指针放在画面底部,等指针变成双箭头时按住左键向下拉看能否拉满屏。
不行 怎么向下拉都是这样 改变电脑显示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