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闪烁的次数怎么都少一次呢

楼主(2019-01-29):
自己写了一个三盏灯的闪烁的程序,但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闪烁次数都少一次,请教大神看看程序哪里错了。我不会别的上传方式,只能截图分好几次图,请教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估计无解,网友没有你们老师有耐心

网友B:
因为你的计数方法有问题,最后一次时,程序里一接通,计数器就到了计数次数,所以马上就停掉了,而表现在PLC外面就是最后一次的灯没有亮。解决的方法是1,增加计数的次数多1次。2.用灯的下降沿来计数。

网友C:
2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