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9):
系统重装后  再装欧姆龙软件后 打开后全屏只有半屏显示  不知道有没有谁遇到过  求路过的帮帮忙   图片放不了  我压缩了一下
附件: 捕获13.rar (2262 K) 下载次数:84
  • 下载积分:+1(梦想着) 更改电脑分辨率

网友A:
    顯示問題降低顯示設定
    这个也想过是电脑显示问题  但是试过没管用

网友B:
    右键〉属性〉更改DPI设置

网友C(2019-05-15):
    我最近使用WIN10专业版,也遇到这种情况。现在是打开所有所有软件不能满屏,电脑重启后就可以,再打开又是这样!

网友D:
    您多化点时间玩一玩就会了。

网友E(2019-06-28):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的而且连桌面图标都跑到上半截去了,好了怎么弄好的忘记了。好像是注册表

网友F:
    这是WIN10自带缩放功能导致的,具体的解决办法和设置流程百度一下就有,那个办法我用过几次了,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