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写的次数对EEPROM的影响

楼主(2019-01-29):
现在有个项目,ABB ACS550变频器与西门子PLC通讯,写启动停止和目标频率,这个大概一两秒写一次,那么这个EEPROM(不知道是不是写入到这个上面的)是不是很快就会坏掉?用过的大师帮下忙回答一下啊。

网友A:
不会有影响

楼主:
因为从网上看到的EEPROM的寿命是10万次擦写,擦写意味着改变数据?但是我这个通讯,比如设定的目标频率,很长时间也不会改变,也意味着很长时间不会擦写。不会坏只有这样理解了,但是不知道EEPROM的工作原理。

网友B:
一般都是写入变频器RAM中,没有次数限制。如果你是写入EEPROM,那很快就会坏。两种方式写操作不一样,具体你看手册。

网友C:
是写入RAM,通讯过程数据怎么可能写入到E方P,你就是想写进去也没那么容易

网友D:
斷電保持的都是EEPROM,沒那個必要用PLC保持,可以盡量別寫道EEPROM,只寫到RAM區就好,確實有寫入壽命,一直寫很快就掛!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