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的输出直接驱动接触器可否?

楼主(2019-01-29):
鄙人刚开始做工控,请教各位前辈一下。
最近看单位以前做的图纸,发现 CP1H-XA40DR-A 的输出通过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的开闭。
这款PLC的输出本身就是继电器输出了,而且可以达到 250VAC/2A 的输出能力,对付正泰NC1的接触器线圈是绰绰有余的。
那么PLC的输出非得通过中间继电器再转一下,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标准配置,为了防止线圈短路烧坏PLC输出点

网友B:
也有直接驱动的,看各人习惯

网友C:
PLC输出继电器损坏 与外部中间继电器损坏 哪个好更换就明白了。

网友D:
说白了就是保护或延长PLC内置继电器寿命,有些人是直驱,有些人间接驱动。

网友E:
一旦输出短路,plc内部炸一片

网友F:
直接控制很容易烧毁plc

网友G:
不建议。因为PLC内部继电器容易坏。一旦PLC出现问题,损失的不单纯是PLC。最关键的是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