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断路器的选型

楼主(2019-01-30):
CP1H的手册里,关于CPU单元的安装和配线中要求电源端有断路器。
根据手册里的数据,CP1H的功耗小于100VA,选择交流供电型,电源为220V。则最大电流为 100VA/220V≈0.45A
那么选择1A的断路器是否就可以?PLC不属于感性负载,那么选择C级的断路器是否符合要求?
我选择的是正泰DZ47-60/2P-C1A。
请教各位前辈,以上计算过程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启动电流挺大的,1A不一定可以的。
huiyang

网友B:
DZ47-60/2P-C1A? dz47 有1A的吗?不光是PLC相关电气也要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Z47-60/2P-C1A? dz47 有1A的吗?不光是PLC相关电气也要了解的。
根据DZ47-60的样本,是有1A的。

网友C:
没有调查不要妄下结论啊

网友D:
裡面電路有設計感質負載
可能1A不行用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2019-04-22):
我想说我一直用1A的,有人相信吗?

网友F:
首先,单单通断PLC用1A的是可以的,但是基本上不会这么干,毕竟220伏电,关了plc跟关了220伏线路差不多,plc没电了,220伏线路也没有意义了。同时,CP1H的质量还是可以的,我这没有出现过plc会出现电压过高导致烧的问题,如果线路问题上级断路器也该跳了。我这里会用2A把220伏电和plc供电闸合在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