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30):
如何比较D10 D20 D30的大小,并排出顺序来?这个程序该如何来编写,我用的FX2N。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zwu009于2019-01-30 10:22发表的 如何比较D10 D20 D30的大小,并排出顺序来? :
如何比较D10 D20 D30的大小,并排出顺序来?这个程序该如何来编写,我用的FX2N。谢谢!

Good Luck~

楼主:
有没有编过随机启动的程序,例如有3台水泵,每次开机随机启动2台。

网友B:
你自己随便写一写数据 没有规律 让他循环移位 就可以了啊。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写才提出来寻求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编过随机启动的程序,例如有3台水泵,每次开机随机启动2台。

既然对启动的两台没有具体要求,何必执着于随机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编过随机启动的程序,例如有3台水泵,每次开机随机启动2台。

网友E:
双循环两两相比较,小的放左大的放右,多少个数参加比较就循环多少次

网友F:
算法问题。

网友G: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H:
我想到的是,用比较制令来比较,其实情况应该不会很多,毕竟你就3个数据,老老实实的分析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H:
刚百度了一下,用冒泡排序的方法吧,比较简单,首先比较D10和D20的值,如果D10>D20的话,就将两者的值交换,反之不进行操作,然后比较D20和D30的值,如果D20>D30的话将两者的值交换,反之不进行操作,这样就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出来,但是这样操作的话就是D10<D20<D30,但是这样会导致D10,D20,D30的值发生变化,这个是冒泡排序

在这里的话可以应用他的思想,就跟上述一样去做比较,比较完成以后不要交换两者的值,而是将较大者与下一位进行比较,再得出最大者,按这个思路来写应该是可以,但是问题是你所说的排出顺序来是怎么个方式去排,这个我没搞懂.

网友I:
跟着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29873]

在6楼的基础上优化了下,模拟是可行的

网友K:
你这个“排序”目的是什么?
是要执行什么?还是仅仅是为了看哪个大哪个小?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编过随机启动的程序,例如有3台水泵,每次开机随机启动2台。

程序见附件 12.rar (156 K) 下载次数:20

网友J:
引用楼主zwu009于2019-01-30 10:22发表的 如何比较D10 D20 D30的大小,并排出顺序来? :
如何比较D10 D20 D30的大小,并排出顺序来?这个程序该如何来编写,我用的FX2N。谢谢!

SORT可行,不过只能排序相邻的几个D,爱奇艺上面有个SORT的教程,可以去看看

网友L(2019-03-05):
用数据检索就可以了